[笔记本电脑]
门外汉的自救——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过程

楼主(2017-06-06):
门外汉的自救——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过程

本文作者:(论坛ID:wutk)

机器型号:ThinkPad X230

故障原因:手机5V充电器做的鳄鱼夹电源给空调目标板编程时,未断电。

故障现象:

  电脑重拔电池后,可开机,2个USB3.0接口无法使用,USB2.0指点杆可用;编程器CH340烧毁;目标板NEC 78F0537烧毁;手机5V电源无输出了。

维修过程:

  打电话咨询了老师傅,说是南桥坏了,要换主板,想着既然是换主板,不如自己拆了看个究竟。本人做机房环境技术支持,个人爱好刷迅维微信号,手边常用工具算是齐全,工作环境PS,左边是假负载(发热体),右边是设备。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1

  首先开拆,期待最好打开就能看到炸个元器件之类的,换了就可以了,打开后没发现什么异常,于使用修空调用的钳形状万用表对刚才使用的USB正负极进行测量,短路了。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2

  测了下C302两端对地,都是通的,估计是击穿了,从身边旧板里找了个一样的换上了,判断已经不短路了,就装机了。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3

  开机后之前使用的那个USB3.0接口仍无效,另一个USB3.0可用了。于是查图,可见电容已修复。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4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5

  测得AP2191取电正常5.14V,USB_PWM1与地短路,购器件替换后,USB使用正常。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6

  至此,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故障维修结束。

  感谢一直以来看过的各位老师的文章,附上一张工具和机器图。

ThinkPad X230 USB3.0接口无法使用维修 图7

相关阅读:

  恋上Thinpad Apple 工作室 X230的秘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795-1-1.html

  Thinkpad X230 进尿神机装BIOS电池三秒无待机不装BIOS电池自动上电飞两线秒杀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7492-1-1.html

  THINKPAD X230偶发性开机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221-1-1.html

  X230s bios 程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163-1-1.html

  迅维首发Lenovo ThinkPad X230i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1612-1-1.html

网友:
可以啦 修的不错

网友:
简单维修。。

网友:
门外汉哈,后面也多学点,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A:
那么大块的是鼠标垫吗,???是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块的是鼠标垫吗,???是一种????

恩,确实是一大片鼠标垫。今天看了各位高手的万用表,也火速入了一块。

网友:
usb转换芯片可以不用买       可以把23脚67脚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