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阴阳屏怪病,请高手进来指点,谢谢

楼主(2017-06-06):
显示座J2019阻值都正常,U1580的阻值看下面图,是用VC890C+表量的阻值,有几个偏大点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换过3个U1580,换过D1589,换过C1587,对接过L2044,在TP2559上面有阻值,电压有15.88V,TP2577和TP2558阻值正常,没有电压,在正常手机板上面有0.16V,算正常吗。拆下U1580测D1角连显示座J2019座的4角连通的,D3和D3连坐子1,2都连通,电阻档显示0.008。请高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先换屏看看,还有U1502你没看?

网友A:
我碰到过的是电容C1587短路引起右边阴暗的,但翘掉还是不行,最后是吧右边的灯控U1580 电感L1589 二极管D1589全换了才好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的是电容C1587短路引起右边阴暗的,但翘掉还是不行,最后是吧右边的灯控U1580 电感L1589 二极管D15 ...

兄台,你用什么枪吹L1589的,多少温度,这个很难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用什么枪吹L1589的,多少温度,这个很难吹的吧

我处理6的升压大点感,直接用刀一点点扣掉,,,也想求方法

网友:
你测量的数据已经明显反应出问题的地方了,在U1502这边,你却搞到U1580

网友C:
把大电感换了。基本上先测电容是否短路,然后换芯片,打一下底脚测一下二极管好坏,再不行就换大电感,基本上都会好的。我没遇到不好的。

网友:
测下为外围原件,都正常就换芯片吧。

网友:
把大电感换了试试看

网友:
阴阳屏不难修吧     论坛有很多这种案例啦

网友C:
楼主修好没,,,修好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以后学学修手机。

网友:
会不会是负压5.7V不到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现在修手机 比笔记本都多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经验 楼主修好了要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大电感换了。基本上先测电容是否短路,然后换芯片,打一下底脚测一下二极管好坏,再不行就换大电感,基本 ...

是的,就是这几个,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修好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是的,就是这几个,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L1589换过没有?这个也容易坏的。万用表测通没用。有时候通的也是坏的升压不起来。换一个就好,这种问题也遇过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这几个,搞好了,谢谢大家

最终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显示电路上的电容一个都不能漏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