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30换固态硬盘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7-06-06):
本子以前都正常 换个固态后直接无法开机
固态硬盘

网友:
换回来能开机不

网友:
型号问题吧,

网友:
先裸板测试 看看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先换回来硬盘试试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开机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固态试试

网友:
是不是调件了

网友:
拆掉硬盘 再判断是不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试试开机情况如何,先确定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来自: 上海
这种问题是很麻烦的,客户理解还好

网友:
先去掉硬盘在试能否亮级 如果能 就换个硬盘在试 如果不能 恭喜你中奖看 拆机检查吧

网友:
不科学啊,加一个固态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