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6):
自己的烙铁总是氧化 换个新头 过一阵就不好用了
保养

网友:
烙铁不行,买个好点的烙铁就好了。根本不用保养

网友:
不用的时候烙铁头上加点锡,没怎么保养过。。。

网友:
不要焊木,纸,胶,,温度适中就OK!!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时常是插往海羊加水那插两下又加点焊丝,

网友:
没事的时候找个BGA芯片拖拖

网友:
可以使用烙铁头保养的膏保养一下,某宝就有

网友:
好的烙铁头几乎不用保养,平时用就加上锡了。

网友:
平时不用时要上点锡,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网友:
老铁不用的时候加锡保养,把温度调到最低

网友:
温度不开很高呀

网友:
老铁温度不要开太高,不用的时候加点锡

网友:
温度适中,不用要上锡,不能去烫塑料。感觉不太上锡的时候去拖bga焊盘,稍微用点力蹭蹭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还要保养?我的都没管过,最近把马蹄头挫成刀头,焊小件很方便。

网友:
除了温度不要开太高,不用加锡外,还应该注意用套子套住烙铁头免得碰歪摔坏;有条件的建议加漏电保护开关,不用就按一下测试键停止加电,需要时按复位键加电,对烙铁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
适当温度不要太高,太高铬铁头容易黑碳化不粘锡,可以在tao宝买一个 铬铁头复活膏,蛮管用的

网友:
送你8个字:加锡保养,海绵湿润

网友:
怎么换头 都是一个鸟样。。 用段时间就会烧毁1!!

网友:
温度不能设置太高了。用完烙铁要关闭。养成使用良好的习惯。

网友:
时间长了,硬度下降地快,待机时,挂锡,不然氧化快地。

网友(2017-07-06):
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