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6):
昨日来了台G480,有待机不触发,打发客户回去等稍息,麻利的脱光衣服,拿出美妙的胴体,测量到开关上有3.3V的电压,直接跳过前面的步骤,查EC的条件,发现LID_SW#电压为0.236,不正常,然后直接飞线解决(安全起见,接了个10K的电阻)。开机测试,OK了,能亮机,测试发现电池只能充电60%,查论坛发现,EC程序会引起这种问题,拿出工具,飞好线,一次性成功刷入(小弟还是头一次刷这种EC)  OK了,能充满了

网友:
程序EC还真没刷过 这种直接换

网友:
图怎么没有了呀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E450笔记本电池不充电,要装官网的电池驱动才能充电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