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6):
昨日来了台G480,有待机不触发,打发客户回去等稍息,麻利的脱光衣服,拿出美妙的胴体,测量到开关上有3.3V的电压,直接跳过前面的步骤,查EC的条件,发现LID_SW#电压为0.236,不正常,然后直接飞线解决(安全起见,接了个10K的电阻) 。开机测试,OK了,能亮机,测试发现电池只能充电60%,查论坛发现,EC程序会引起这种问题,拿出工具,飞好线,一次性成功刷入(小弟还是头一次刷这种EC)  OK了,能充满了

网友:
来张亮机图,图片不怎么会编辑,各位别见笑哈

网友A:
求刷EC程序方法,飞线有屏保吗

网友:
EC程序一直是个头痛的活。。。

网友B: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刷写EC

网友C:
用普通8角的编程器飞线可以刷?

网友:
RT809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282-1-1.html  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8角的编程器飞线可以刷?

这应该不行吧

得软件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刷写EC

RT80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282-1-1.html    和他的一样,我也是参考这位仁兄

网友D:
怎么飞了个这么粗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飞了个这么粗的线

粗点好啊

网友:
好技术啊啊

网友:
大神,求刷EC程序方法

网友:
充电问题刷EC,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刷EC程序方法,飞线有屏保吗

飞线是解决了问题 和系统主题等无关

网友:
我有个联想本,也是显示在充电,确冲不进去,,,,换了个BQ触发掉电了,,已寄饼哥那了

网友:
兄弟记得多亮图

网友:
好多图的    编辑好了之后就只有两张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刷EC程序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