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盾K470P-I5 D2不触发

楼主(2017-06-06):
精盾K470P-I5 D2不触发,IO换了 BIOS刷了 就是没有反应,PM-SLP-4#没有电压 也不跳变,这个是SB有问题吗
不触发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电路,在查一下触发电路,看一下有没问题。

网友:
先查查她的电路啊

网友:
你得确定待机电路和3v5v BOIS都正常,你在动桥

网友:
测量3v 短没短路

网友:
你确定ec和桥的待机供电的几个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