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DV4不开机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7-06-06):
         按开机键无反应,报价留机,无点位图,无图纸,先晒两张图。 ,测量上管有19V,公共点正常,电感无3V5V,,,,,图纸点位淘宝没有,,,先找到待机芯片再说,待机芯片找到了,芯片标识是1225C,查资料,它的引脚定义如图 ,电感无3V5V,这机子电感3V5V是开机前出来的,维修直接查它的线现3V5V,分别是VREG3,和VREG5,如果出来了,就说明19V和19V开启正常,测量正常,测量位置如图所示两个电容 ,,,,既然正常就测量,那么测量EN1和EN2开启,他是直接开启电感35V的,只要有EN1和EN2开启,就说明EC那边很正常,自举反馈什么很不容易坏的,有EN1和EN2如果不出3V5V,只要电感不短路,直接换芯片基本就好了,那就测量EN1和EN2,既然为0V,没开启,跑线,发现6脚20脚连接PJ9303 PJ9302,测量,PJ9302和PJ9303一端为0V,一端为3.3V,由于没图纸,直接将PJ9303连锡,让3.3V直接过来,上电,电流一路狂奔, 接屏亮机, 完成修复

网友:
,,,,这是试出来的嘛

网友:
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把   试试的心里

网友A:
看不明白,研究一下先

网友:
做维修的修好了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研究一下先

PJ9303和PJ9302,,即使没有图纸,根据经验,它两端都应该都为3.3V才对,去开启电感35V的,,,,这机子故障就是没电感3V5V,没图纸,无开启,就制造个开启出来,就亮机好了,测试正常,可以收钱了

网友:
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是试出来的嘛

网友:
又没有图纸点位,就这么一试,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算好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很好 高手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吧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修为

网友:
被人动过的机器吗?

网友:
找到图纸很容易  找不到就很难

网友:
这叫胆大心细,给你点赞

网友:
难道没有3v的那个,你不怕是短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吗?如果直接拉电压过去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