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uls内存供电不够复位灯闪一例求助

楼主(2017-06-06):
这板已经有人说灯闪是北桥9025第六脚供电1.8v问题,桥供电也是正常的,cpu风扇旁边的小5脚也有2.5v内,存供电要有1.5才算正常,实测只有1.2复位灯闪,不上内存跑c2c1,内存供电rt8120换了也是一样,bios也刷过,怀疑此板存在通病手头上有3块都没搞好,各位大神支点 找不到图纸不太会查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布不太会发!发了几个图怎么只上一张

网友:
怀疑此板存在通病手头上有3块都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图纸也发上来呀

我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不是供电问题,重点查复位。AMD的拷下桥吧~~

网友B:
华硕这板子再读到内存SPD芯片之后才会恢复到1.5V左右的内存供电,平时都是1.2V。你现在上了内存跑什么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板子再读到内存SPD芯片之后才会恢复到1.5V左右的内存供电,平时都是1.2V。你现在上了内存跑什么代码 ...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有时候c1有时不跑但是灯闪,内存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有时候c1有时不跑但是灯闪,内存确定是好的

查236脚SPD电压看看是多少,另外查查118脚和238脚的SMBUS总线供电是多少,还有当插上内存后,看看168脚复位电压是多少。

网友:
工作不正常好像是1.2V,正常了才是1.5

网友:
这是多少相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