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

楼主(2017-06-06):
三星r518   加电不开机维修,加电至80的样子。不跑码,插不插内存一样电流 ,拆机发现大电容以为是电容问题,换成5颗330.不行。后来发现南桥温度好高,以为是南桥,换了还是不行,最后看论坛帖子,加热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为什么

网友:
呵呵,无法解释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啊,你吹了那个地方哪个不好

网友A:
因为你之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呗,下次不就会了

网友:
不过内存显卡问题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B:
没有为什么 肯本故障就是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为什么 肯本故障就是在显卡

为什么显卡虚汗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之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呗,下次不就会了

看到大电容就没想其他的了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