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G41MT-S2 挡00 电压正常

楼主(2017-06-06):
求助 GA-G41MT-S2  挡00, 版本REV:1.5,所有电压正常,电源按钮只能开不能关,无复位,刷过BIOS无果,还是一样,求解,各位大神帮帮忙,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6-19 09:52):
板子换桥修好了

网友A:
板子无复位?查查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无复位?查查时钟信号有没有。

有的,条件都正常,开关只能启动,不可以关闭,南桥也不热

网友C:
供电 时钟正常,就查PG了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找不到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 时钟正常,就查PG了

能查的都查了,一样正常,今天中邪了

网友C:
那是有复位不跑马了。G41南桥82801GB容易坏,可以考虑干桥了

网友:
先换CPU,压CPU座

网友:
换n个u了,还是不来,不知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D:
这种板电压时钟复位有不跑码的太多见了,GB坏的居多,也有其他方面的,总之能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条件都正常,开关只能启动,不可以关闭,南桥也不热

我也搞不懂你,你描述说无复位,现在又和我说条件都正常。麻烦表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有复位不跑马了。G41南桥82801GB容易坏,可以考虑干桥了

桥干好了,客户不修了

网友:
应该早就该推销手上的二手好板
太老的主板,客户很容易反复的,维修闲暇时间还是可以看看心理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电压时钟复位有不跑码的太多见了,GB坏的居多,也有其他方面的,总之能修的怀疑人生

是的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你,你描述说无复位,现在又和我说条件都正常。麻烦表述清楚。

除了复位都正常,换桥好了,客户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