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A-usb3 3.1不跑马

楼主(2017-06-06):
今天修到同行一台技嘉主板开不了机,上诊断卡不跑马,拆机裸板上电确定 不跑马万用表开始测量cpu电压1v左右 内存电压1,5v左右,技嘉AM3cpu爱坏blos爱坏,果断换cpu无果,再次仔细测量pci插槽A15 B16都压,故障为无复位在测开关复位针复位只有1v电压,正常应为3,多付,确定问题了就开始修复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复位针顺着在附近找,发现Q350 Q343 Q357上电分别测量他们的电压Q3501v Q3431v Q3572脚3.3v1脚中间脚当时忘记记笔记了,于是拆掉Q343管子开机居然跑马了测量复位针电压之前的1v变成3.3v上VGA显示了,修好后在测量Q350左边0.6右边3.3中间3.3 Q357左3.3中间0.6右3.3,拷机两天没问题,肯能误打误撞吧就这样修好了  在传上bloss程序

1.04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修得不错。不跑码最难修了。

网友:
还可以 要是有图更好了

网友:
大板是大板,就是老了点

网友:
虽然 误打误撞修好了,但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运气不错 能修好就OK

网友:
SB_PWROK信号的事情?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爱惜的很好啊,什么型号的

网友:
思路要对维修起来才会快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点价值

网友:
Q343这个序号在技嘉板上很少见到,结合什么q350 q357可能是笔误,应该是Q434,Q434是-DB_RST和复位针RESET之间的管子,既然拆掉复位针电压正常,要么是Q434坏,要么是IO局部电路坏,但Q434坏的几率要大点。

网友:
这板子很多都是这Q434的管子坏导致后面 逻辑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