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独显外接花屏规律纵虚线 内接白屏有背光 求指导

楼主(2017-06-06):
sl410 独显外接花屏规律纵虚线  内接白屏有背光 求指导

网友:
显卡故障  黑胶

网友:
感觉显卡的问题。无图不太好判断

网友:
如果没有修过的板子,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好像显卡的问题 注黑胶的不好弄

网友:
内接白屏有背光!先供电再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数就是显卡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