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元件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06-06):
(图片)

网友:
如果真是这个坏了,这个最好还是找相同型号的换吧

网友:
还是找相同型号

网友:
ESD防静电,板料上基本vga接口附近很好找,基本也不坏

网友:
找同型号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     可以拆了不装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这个就需要找到一样的换了,大多数主板接口附近都有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ESD 可以不装

网友:
VGA  口   很多    差不多一样的板子   就可以换!

网友:
VGA接口旁边有这样管子   这个也可以去掉不要

网友:
直接拆了就好了

网友:
稳压的二极管   防止静电击穿烧坏电路的     好像不装也可以的 就是安全性差

网友:
这是V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