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贴片V1E23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6-06):
丝印是V1E23,看点位图是EM1101,谁有这芯片资料或者图纸?谢谢了!

网友:
提供板号,芯片照片这样别人更容易帮到你,5脚笔记本一般与门或3.3v转换芯片比较多

网友A:
74LVC1G08GW
看看对的上不,可能有分sto-232 sto-353大小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就是EM1101J
http://www.excelliancemos.com/download_prod_s.php?ds=91&file=2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华硕的机器只有点位图,没看明白型号,找资料也没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LVC1G08GW
看看对的上不,可能有分sto-232 sto-353大小封装

谢谢帮助了!楼下正是我需要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