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奇怪问题

楼主(2017-06-0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00的机器.板号:QIQY5 NM-A141 REV:1.0故障现象 插电源在系统下关机一两秒后自动开机  长按开关键强制关机就不会自动开机   单用电池一切正常无自动开机现象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自动开机的是因为网卡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刚看了下,是这个PCIE_WAKE#查下这个信号

网友:
查一下网卡上的唤醒信号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高手进来

网友:
没换给电源试试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啊

网友:
主板问题。应该EC方面的

网友:
看看是否进水。或者后极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IO吧   这个IO带不带程序就不知道了

网友:
PCIE_WAKE# 3.3V无变化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EC问题 还是程序刷下

网友:
刷 Bios 试了吗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程序问题 啊

网友:
你刷个原厂BIOS可以解决

网友:
网卡吧   网卡是会引起额

网友:
网络唤醒   铃声唤醒信号查查  再就是升级一下BIOS

网友:
论坛有Y400的通病维修案例,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我觉的还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