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参照论坛改集显失败,悬赏你们的方案

楼主(2017-06-06):
                                                               Y450 参照论坛改集显失败
         参考此人帖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这个人没改VGA接口电路所以外接不显示。(遇到几个人了共享案例大伙给他加分给他精华,漏写关键信号,这里就不点名了。浪费我们的时间,修改了大半天麻痹发现各种问题。还得自己研究)

              修改后上屏不亮。 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

本人也尝试过 把IV集显上的件全补上不行。希望你们的案例可以帮助到我。

   这台机器原始故障是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无信号,红 白 绿 黑 交替闪。

有修改好的大神,共享下案例 发送到本人QQ690615773. 下载分可以再加50分 只要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确认屏线、屏线两头接口、屏都是好的了吗?

网友A:
刚刚看了。那个贴子,的确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写出来。。Y450我这里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四五块都是显卡坏,因为这个显卡芯片太贵,我也懒的换。。
楼主要是真能弄好,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到时候,我给你加分。
希望高手能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那个贴子,的确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写出来。。Y450我这里一模一样的板子有四五块都是显卡坏,因为这 ...

你自己研究下,看看然后一起讨论下。

网友B:
参考帖子是因显卡问题改,而你的是因屏,或屏线问题,二者问题不同

网友C:
有些帖子就是为加分而虚构的。。。y450也有很多种版本,是不是你的主板和别人的不一样。。。例如g210和gt240的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帖子就是为加分而虚构的。。。y450也有很多种版本,是不是你的主板和别人的不一样。。。例如g210和gt24 ...

这个北桥带集显功能,跟显卡没关系吧。板号都和他的对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帖子是因显卡问题改,而你的是因屏,或屏线问题,二者问题不同

显卡导致的这种问题。 你没遇到过吧

网友E:
这么点点分不会有人写出来的,还是自己慢慢研究下吧,
再说了,这板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TB买一个岂不更省事。
即使研究出来了,也要累的腰酸背疼颈椎疼,值得吗?
圣体最重要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点点分不会有人写出来的,还是自己慢慢研究下吧,
再说了,这板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TB买一个岂不更省 ...

如果是技术狂,请闪过,就当没看见哈!

网友:
我感觉Y450 找一块集显的板子  反正面拍个照看看  哪里不同  先把独显那一块多的原件去掉  然后在改集成的  这样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我也改过,没成功,显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点点分不会有人写出来的,还是自己慢慢研究下吧,
再说了,这板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TB买一个岂不更省 ...

没看后面备注再50分吗? 另外你就会说说风凉话。 悬赏帖子你发个试试,解决不了分又不退,我何必一次上呢么多分呢?

网友:
我草 JB帖子沉下去了

网友:
顶。。。。。谁再修Y450 遇到集显板子拍个高清图上传上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帖子就是为加分而虚构的。。。y450也有很多种版本,是不是你的主板和别人的不一样。。。例如g210和gt24 ...

别人发帖人积分3000多没必要特意发帖加分,Y450市面上多见的只有GT240M  GT130M,你说的GF210是G450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北桥带集显功能,跟显卡没关系吧。板号都和他的对的上。

这个板子不好改,I3平台的好改是因为CPU自带核显,主板无北桥,但是这个Y450板子我忘记北桥是GM45还是PM45了,你看一下,要是PM45就不用花时间去研究改了

网友:
改过一次没成功

网友:
同上 改过一次也没好最好还是老老实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点点分不会有人写出来的,还是自己慢慢研究下吧,
再说了,这板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TB买一个岂不更省 ...

是,老主板搞起来累,收不到几块钱。。。 还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不好改,I3平台的好改是因为CPU自带核显,主板无北桥,但是这个Y450板子我忘记北桥是GM45还是PM4 ...

GM45 看上面回复

网友:
Y450集显主板高清图来一份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困难,怎么说呢,老实说,就你发的上面的论坛连接压根改好后,内接不会亮。EDID信号已经有,但是就是尼玛不会亮!!我照这个帖子研究了两天。都没搞好。不过我连VGA也是一起改了,直接外接可以亮。我之前是独显坏了。GM45北桥。屏的EDID用示波器能抓到。但是整死不亮。我唯一没改的就是很多滤波电容 没有装。楼主可以装上试试。。如果不行,你可以找个rtd2270直接从VGA取信号到屏,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可以把滤波电容全部加上或者换一个新的GM45,我用原来的板子上的反正没成功

网友(2017-07-09):
删了这个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