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rev1.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06):
直奔主题,技嘉fm1板子到手无cpu供电。其他供电全有

测试isl6324a主供电芯片直接测试24脚en开启信号脚位0v

虽然不知道正确的电压,但0v的使能信号肯定不对啊,于是直接跑
线路,发现连接的有Q431 D47 不用说,技嘉最爱三脚芝麻管。

直接干掉Q431

直接插上小喇叭,滴。跑马已过,插上显卡。亮机啦

最后奉上BIOS哦,图纸我没有,

ga-a55-s3p 1.2.rar

网友A:
那个q431在内存槽右边挨着q29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q431在内存槽右边挨着q299的。

群主,我最近都没上QQ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缺EN引起无CPU供电

网友:
无CPU供电有图纸的话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就这样被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