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H81R 12127-1 bios淘宝购买的

楼主(2017-06-06):
这个主板,刚开始能亮机,客户说换机箱,把主板放到另外一个机箱了,就不亮了。量量电压有,量到peirst都有了,还是不亮机,上淘宝上面买了一个还是不亮,真郁闷啊

淘宝购买

原机备份

网友A:
是不是装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短路了

这个不清楚,同行送来的

网友(2017-07-09):
我今天也收到一个,开不了机,刷BIOS一样

网友(2017-09-06):
我这也有一台 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7-10-15):
应该是搞断线了!!!!!!!!!!!!!!!!

网友:
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8-01-06):
我的触发 但是不显示 ,先上  三板斧吧,下载试试看。

网友(2020-03-18):
接到一个开不了机的,不知道刷BIOS行不行,试试先

网友(2021-01-20):
上淘宝上面买了一个还是不亮,真郁闷啊

网友(2022-06-17):
够买的没有问题,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