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神船K610C-I5 D2

楼主(2017-06-06):
机型:神舟K610C-I5 D2
板号:蓝天W650SR-H
故障现象:不触发
---------------------------------------------------------

     这几天比较忙只顾着修没啥时间发帖,想着自己积分少了不少。哎,还是得发!

这机器是前天礼拜天修的,礼拜天比较忙一天来了差不多10台机子,有同行,有散客的!

10台中有个4台没修啥电路,都是干BIOS,修开关,放电啥搞定的,其他6台干了电路可是没拍照,真心忙的没顾及到!

这台机子是快下班的最后一台照了板维修痕迹,亮机照,不过过程我会尽量说清楚详细!各位看官觉得有点用就加分支持下吧!

维修过程:

  拿到手上开始按没反应,老板娘帮忙拆机。大约10分钟后,板子到了我手上!各电感,USB啥对地值一打没问题。
上电,万用表戳3.3V已经出来,但是5V没有。待机芯片是UP6182

   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上了示波器,抓了电感后端波形,示波器当时显示是4.2V的峰值,明显不对!接着测上管G,峰值25V
电感前段也有差不多快20了,从波形反应电压一开始就是4.2V不可能后级拉低,也不是滤波问题。
故障点定位在:电感,vFB1所接2电阻,TONSEL,SKIPSEL
电感一般 没啥坏的,这货耐搞的很,跳过测VFB1接电阻PR128,PR124

实测PR124有18K左右,PR128有21K.拆下测量差不多,PR128阻值变小,按上面的公式算也刚好4.2V差不多。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30K的在料板找到一个立马换上(这里其实2电阻并非固定,只要按公式算出来5V左右就行)。

插上电,万用表3.3  5V都出来。
接上屏幕戳戳看:

当时没拍照但是有录短视频发给群里,此截图是视频里的。
收收下班了!
此故障比较简单没多大技术含量,感觉有用的加点分。
楼主在此谢过!

网友A:
笔记本放电能搞定?你也不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放电能搞定?你也不怕返修。。。

我记得有一台是这么搞得

网友B:
反馈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生意不错,一天十台本本,发财的节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馈的问题?

嗯,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TTJ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生意不错,一天十台本本,发财的节奏!

我不是老板啦,还有只是礼拜天人多些!平时也就3,4台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故障时不时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时不时会有的

额,准备画图了

网友E:
看来楼主是高手一下子就秒杀了

网友F:
花几十块买电阻本,不用那么麻烦在料板找

网友G:
这机子不触发PQ58坏,这个修得多,反馈电阻坏我还没修到,以后留意一下,这个机子好像待机只出3.3V,触发后才出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不触发PQ58坏,这个修得多,反馈电阻坏我还没修到,以后留意一下,这个机子好像待机只出3.3V,触发后 ...

NO,待机就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几十块买电阻本,不用那么麻烦在料板找

有道理,那样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是高手一下子就秒杀了

这种帖子说实话不咋好意思发,没啥技术含量,刚把图画完,明天放出来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用示波器能秒杀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是搞不定的

网友:
神舟的图纸 比较少

网友:
一直以为反馈问题,不会造成不能自举。

网友:
看到UP6182,再看看引脚定义,还以为楼主用51125代换秒了,结果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H:
楼主仔细看下图纸,蓝天代工的这种战神系列都是3V待机有,5V是触发后才有的,你看下3V 5V的开启就知道了,5V受控于DD-ON这里,你下次看下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生意这么好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真是让人佩服

网友:
生意这么好,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仔细看下图纸,蓝天代工的这种战神系列都是3V待机有,5V是触发后才有的,你看下3V 5V的开启就知道了,5 ...

我亲测的,刚开始我也这么想,可是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仔细看下图纸,蓝天代工的这种战神系列都是3V待机有,5V是触发后才有的,你看下3V 5V的开启就知道了,5 ...

我插电瞬间5V电感出来4.2V用示波器抓的作何解释?

网友:
论坛里有太多的没待机电压3V\5V的贴子哦。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楼主也算秒了此机器啊

网友:
讲的非常的清晰  做这个行业再努力吧

网友:
技术牛逼 毋庸置疑

网友:
一天十台,就你一个师傅吗?

网友:
这机器看着慎人,南桥南桥南桥,千万别南桥坏,。呵呵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这种有示波器都不会用的要淘汰 了

网友:
5V没有出来,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加分

网友:
这种修出来的技术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厉害 老板 这个技术够牛

网友(2017-07-12):
这种测我就搞不定了

网友:
神舟的图纸比较少,还以为是反馈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你牛逼!!! 我膜拜学习了。。。

网友:
楼主方便说下公式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谢楼主,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
这个换了应该稳定吧,楼主后面有没有手尾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中。。看不大懂。

网友:
楼主厉害啊,电阻也爱坏?,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老板生意真的好啊 有这么多修的 好像现在用电脑的少了 都是玩手机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一天十台本本,发财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手一下子就秒杀了!!!!!!!!!!!

网友:
以前修e420的待机芯片改过FB反馈电阻 可以调输出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TON和FB导致的问题

网友:
用到了示波器,这种问题就好办了,秒杀,厉害了。一天修10多台,真是发财的时机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一天十台本本,发财的节奏!b

网友:
高手,会用示波器真好。。。。。。。。。。。。。。。。。。。。。。

网友:
进水的着实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我遇到这来问题就不好修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看来是老鸟,示波器用的怎么溜

网友:
很牛B了,换了我不知道修得出来不

网友:
厉害了,靠示波器来判断的,电阻引起故障

网友:
技术高,又有神器。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用波波??????????????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我们都淡季你还可以这么忙,生意真的好。

网友:
我们新手只能膜拜了

网友:
楼主晚上做梦是不是也在修电脑啊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要发财的节奏啊、、、、

网友:
羡慕会用波波的

网友:
大神挺厉害啊,示波器直接秒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的好强大  路过学习了   感谢

网友:
放电能搞定,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