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进水漏电60MA

楼主(2017-06-06):
6SP进水漏电60MA
故障:同行送来一部6SP,进水,能开机,漏电60MA。
检测:拆机,加电漏电60,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WIFI,基带信号,充电,前置照相都是正常的,后置摄像头打不开、手电筒也打不开。换好的后置摄像头上去还是不能照相。
单板加电还是漏电60,初步判断问题应该出在闪光和后置摄像头电路。
检测:检测后置摄像头主板座阻值正常,决定拆下闪光IC看看,因为闪光电路有问题的话后置摄像头也是不能正常工作。
将WIFI芯片保护后,快克2008温度240,风速100拆下闪光IC后,再加电不漏点了,仔细看闪光IC底脚已烧毁。
从6代料板拆下闪光IC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A:
240度可以拆下芯片?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B:
快克2008 240能拆下芯片????请确认楼主和我用的同一个快克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克2008 240能拆下芯片????请确认楼主和我用的同一个快克2008

2008  我试过要到300-310度才融。

网友C:
楼主240度 风枪加烙铁搞下来的吧?

网友:
看来我用的是假2008风枪,320左右才能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0度可以拆下芯片?楼主看错了吧!

240度拆不下来。

网友:
楼主你说的240度干下来,不行吧,除非是换过直球过改用中温锡浆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240度 风枪加烙铁搞下来的吧?

是滴,直接240不行的,我是和烙铁一起上的

网友:
240度感觉有点低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滴,直接240不行的,我是和烙铁一起上的

了解了,这样更安全一点。我也这么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这样更安全一点。我也这么干的。

风枪+电烙铁怎么弄芯片?

网友:
240度温度有点低,的需要吹多久才可以吹下来啊

网友:
240度对主板来说是最安全的,加烙铁吹到拿下来为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风枪+电烙铁怎么弄芯片?

应该是烙铁放在芯片表面加热  风枪在吹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烙铁放在芯片表面加热  风枪在吹  这样

接下来要怎样把芯片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