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看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17-06-06):
请各位师傅看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本人小小白一个

补充内容 (2017-6-11 00:51):
此电源无输出电压已修复,经测量UC3842的第7脚电压在10.5V-16V之间跳动,第8脚无5v输出,从板上取下UC3842给5脚GND、7脚VCC加16V电压,第8脚依然无5V电压,更换UC3842,开关管W9NB80也已损坏更换后,试机正常。

网友:
色环电阻

网友:
老兄,色环电阻来的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弄懂颜色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来迅维实地学习几天就知道什么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电阻,也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目测是色环电阻   如果要看阻值可以下载色环电阻计算器

网友:
色环电阻,假贴片电阻,哈哈

网友:
来学习,楼主好牛弄好了没有啊!

网友:
色环电阻   要是这个都不认识  先把基础学学

网友:
老兄,多学习,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
色环电阻 版主基础没学好啊 去迅维深造一下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电阻,百分之十是电感

网友:
金属膜色环电阻,优点是绝不变值高可靠性!一般高端的电子设备或要求比较严格的电路才使用!

网友:
看起来是电阻 但也有稳压二极管做成这样的 ,

网友:
就是电阻,如何学的

网友:
色环电阻还是色环电感

网友:
这种电阻 可以用贴片代替吗?

网友:
兄弟色环电阻

网友A:
换色环电阻好了呀
crazy168988
UC3842和开关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色环电阻好了呀
UC3842和开关管

网友:
看着像是贴片的 精密色环电阻

网友:
楼主厉害,居然都能修好。。。呵呵,开个小玩笑
不过,楼主修的这个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电阻,作用是什么不知道

网友:
色环电阻吧

网友:
色环电阻,不过是比较好的那种

网友:
色环电阻 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经常遇到两个色环电阻然后坏其中一个的

网友:
色环电阻啊 楼主不会吧 你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