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2C4(六代南桥)找不到ME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我这里现在修很多六代的机器,关于六代南桥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高手。
六代SR2C4的南桥如果换的是再深圳买的,也是全新的,换过以后刷工厂的BIOS也找不到ME,如果换工厂发来的,换过以后再刷工厂的BIOS就可以找到ME,一切正常。工厂的南桥也是全新的,带包装的。难道南桥出厂的时候有写程序进去,并且不是通过BIOS来写的吗?论坛里有很多高手,有没有谁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补充一下,六代的南桥换过都要重新刷BIOS,不刷BIOS找不到ME。但市场上买过的都不行,应该是买了10多个,并且不是在同一家买的。买的也是全新的。工厂发来的看外观也是全新的,装上去直接刷完BIOS就可以找到ME。同时如果相同的主板互换南桥,换完再写BIOS也可以找到ME。有点纠结,难道SR2C4和EC一样,也要带程序的吗?

网友:
好贴值得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贴值得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找不到me是什么意思,在找不到me时,把bios用编程器读出上传到网盘,给大家研究一下,是不是真是你所说的,这个me可以用UEFITool_NE_A32自动查找的.

网友:
桥带程序还没有听说过,6代的我这里修不到,无法解答

网友:
6代的我们这还没有修过。。。

网友:
无法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希望高手进来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六代的桥 我换过好几个桥  为什么不同品牌的机器电流都在0.6   而且都是CPU供电不能产生 而且都是集成I7 的CPU    我修过一个海尔机器我刷了BIOS 是购买的 但是还是不能开机  请问换了桥一定要刷BIOS才能开机显示吗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六代的桥 我换过好几个桥  为什么不同品牌的机器电流都在0.6   而且都是CPU供电不能产 ...

一楼的内容,你确认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如果CPU没有短路,南桥做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我这里换工厂的南桥以后,如果不刷BIOS也是没有CPU电压的。刷了工厂的BIOS一切正常

网友:
六代机器真的还没修过,有待验证。

网友:
按照 6代的时序来修  最好带有个示波器抓一下 CPU 的波形 ,或者是你BGA的时候 蹦到电阻累 ,或者是桥是假的桥。毕竟 6代的南桥 不多

网友:
楼说你说的找不到ME,怎么判定找不到ME,是在BIOS里边找不到ME。还是开机不显示找不到ME电流卡死呢。这个方面我也研究过一些。楼主加QQ交流?

网友:
做了桥还得刷BIOS

网友:
问淘宝卖芯片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六代的桥 我换过好几个桥  为什么不同品牌的机器电流都在0.6   而且都是CPU供电不能产 ...

巧了,刚好修到C912p换桥后没CPU供电,0.6之前桥供电短路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一直没时间去学

网友:
我估计和EC一样,都自己程序,

网友:
6代的 真的米有遇到,但是楼主的怀疑也是有可能的,就跟苹果SMC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没有短路,南桥做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我这里换工厂的南桥以后,如果不刷BIOS也是没有CPU电压的。 ...

楼主哪里有工厂的BIOS的,我可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