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对于某路短路,对这路单独加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06):
比如硬盘1.8对地短路,,,那么直接对这路的电容加电,最多只能加到1.8吗???加到4.2熏松香可以吗

网友:
加那么高电压,就是好的也烧了。。、、

网友A:
安全电压是1.8,实际操作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不过加高了的确容易烧其它东西,一般5V以内也没什么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电压是1.8,实际操作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不过加高了的确容易烧其它东西,一般5V以内也没什么事的。

就是我可以在1.8供电这条路上加到2.4v或3v左右呗

网友C:
不建议,只小不大。修过挺多短路的,从来没有超压烧机。

网友:
不能加太高,否则烧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只小不大。修过挺多短路的,从来没有超压烧机。

就是这路不能超1.8呗?

网友:
电压一般不能高,电流可调高烧机

网友:
从低调高,慢慢调最多不能超过3V,3V还烧不出来就拆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可以在1.8供电这条路上加到2.4v或3v左右呗

一般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烧的,用蜻蜓点水的方法,不是一直烧。

网友:
恒流限压,电压不超过标称电压

网友:
电压高了,可能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会烧东西的 只能小电压烧

网友:
不建议超过1.8v

网友:
就是烧鸡法吧,但是不能电压太高哦

网友D:
本身1.8   最高就加到1.8   保险 最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全电压是1.8,实际操作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不过加高了的确容易烧其它东西,一般5V以内也没什么事的。

可以吗?  我有台是指纹3V 供电短路。。 是电源输出的3V0  手机其他都正常使用的。。 这样烧会不会把电源烧坏了。。  真奇葩,为什么会单单这条短路,难道电源芯片里的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吗?  我有台是指纹3V 供电短路。。 是电源输出的3V0  手机其他都正常使用的。。 这样烧会不会把电源 ...

什么型号机器啊,我记得指纹不是电源线的电,有单独芯片的。不行你把主电源拆了,测一下不就明了了。
一般不会烧坏的。漏电的电流会从漏电 位置流掉,不会过电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机器啊,我记得指纹不是电源线的电,有单独芯片的。不行你把主电源拆了,测一下不就明了了。
一 ...

6SP  。。      难道是电容的问题 不是电源的问题吗?  不想拆电源。。。

网友:
你这个不就是烧鸡大法么,略高点也没事,太高肯定会烧。

网友:
公共点烧机限流,单路烧机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身1.8   最高就加到1.8   保险 最重要

我们电脑上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F:
我试过了,硬盘1.8阻值偏低加3.6V,CPU发热,连电脑连型号都识别不出来,1.8不超过2.5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了,硬盘1.8阻值偏低加3.6V,CPU发热,连电脑连型号都识别不出来,1.8不超过2.5应该是安全的

你的是本来CPU就有问题,你一烧烧到CPU内部发热。肯定问题大了。如果你CPU好的。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说吧,如果你故障点如果在外围的电容电阻。你高一点肯定没事的。如果你本身这个故障点是在CPU里面,你加电烧肯定会烧到CPU,这样比如你修摄像头的MIPI短路,你烧如果是故障点在CPU内部,你加高电压烧就很可能烧出其它问题。超压一般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用。但有一定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P  。。     难道是电容的问题 不是电源的问题吗?  不想拆电源。。。

6SP的确主电源直接给的3V.
你不想拆电源的话,那只能拆外围的小电容,把外面所有的相连的都拆了,如果全拆了还是对地为0那就是主电源了,要修只能拆主电源。要么放弃。

网友:
用4.2V的电池并联组合也可以烧鸡的,烧鸡只会烧坏漏电短路的部分,其他地方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最安全的方法是蜻蜓点水法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