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改集显不成----代换显卡

楼主(2017-06-06):
按论坛帖子改集显,结果灰屏,我甚至拆了一台集显的G450对比修,结果前前后后2个小时都没搞好,又得还原故障,没现成的同型号显卡,只能拿台式机的显卡试下,结果还真的修好了

网友:
这个英伟达的重置可以好很多的

网友A:
原机210M的TDP是14W,换上的210的TDP是30.5W
散热能力怕是跟不上吧

网友:
好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换几百片显卡,记忆只换过一片g450的,基本上是ati 216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210M的TDP是14W,换上的210的TDP是30.5W
散热能力怕是跟不上吧

压力测试50多度,一般低端显卡散热也不是很高,有些210显卡都可以不装风扇

网友:
额 用GT210换上去的??能用?? - -大神 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