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非通病 触发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06):
接外地同行发来的二修Y470触发 电流0.4几不动 过一会掉电
实测整板除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 其它均以正常产生
CPU供电控制芯片 95831  测量其条件  VIN  VDD  VR ON均正常
示波器测量SVID SCLK 无波形 重点查PG信号
CPU要收到 CPUPWRGD信号才出SVID SCLK
在图上找到这个信号

通过点位 找到R26电阻   实测触发后电阻两端无电压
这个信号是由桥发出   桥的工作条件先不说
首先 桥要收到前面两个PG   PWROK 和APWOK 才会输出这个信号
图纸上找到这两个OK的信号

触发后测量这两个信号 也均无电压
断电打这两个OK的对地值  同时对地短路
因中间有0欧电阻连接  把两个电阻全下掉
再打对地值   显示是EC这边短路
这两个信号是由EC直接发出
直接更换EC

换完EC 检查一下没有连锡  再打一下两个OK的对地值
以恢复正常 500多 通电按开关测两个OK信号 以经恢复3.3
在测量CPUPWRGD信号 也正常产生 1.05V的电压
但是电流还是0.4过一会儿掉电
继续测量SVID SCLK以有波形产生
95831断开24脚连的电阻

仍然不出CPU供电
95831干起

干完它  通电触发 电流跑上去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
外接显示器    花屏

以为显卡也有问题呢
后来想想二代的U容易挂   换上我的B800

不花屏 了   又挂一个二代I5

网友:
最后这个干的漂亮,不知道的估计去干显卡了

网友:
楼主水平高深莫测呀

网友A:
二代I5怎么这么脆弱,修机真是溜啊

网友B:
你咋这么浪费了?咋不用破屏测机了?估计赚了不少钱,有钱了.

网友B:
高手,这么复杂的信号也能修好,大神请收下我膝盖

网友:
不错,水平挺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啊

网友:
这成本高多了

网友:
一波三折 u还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咋这么浪费了?咋不用破屏测机了?估计赚了不少钱,有钱了.

破屏的逻辑板都被我拆掉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I5怎么这么脆弱,修机真是溜啊

二代的cpu坏得超多的

网友D:
大神 ,厉害啊 ,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厉害啊 , 思路清晰。

运气好而已  你调皮了

网友E:
已加分  文章不错 我拿图纸又跑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已加分  文章不错 我拿图纸又跑一遍,

跑一遍做甚  不会以为我说的是假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跑一遍做甚  不会以为我说的是假的吧

哈哈 不是的 我是复习一遍

网友F:
请收下我的五体投地大礼 。。。。

网友:
楼主实力雄厚 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不是的 我是复习一遍

你都是高手了 还复习啥  这种小故障 对你来说还不是小意思  我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收下我的五体投地大礼 。。。。

是不是太夸张了

网友:
EC这边这个PWROK不正常,导致桥发出CPUPWROK的条件没达到,版主威武呀,这个分析的

网友G:
为什么U坏了   也花屏?   显卡  挂在U下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U坏了   也花屏?   显卡  挂在U下面吗?

不知道你碰没碰到过   联想双显卡的机器  集显的驱动不装上   独显也是装不上的     这个也一样  CPU内部的集显坏了 所以独显也跟着不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破屏的逻辑板都被我拆掉了  哈哈

烂苹果改升压用了, 等发帖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G465EC,CPU供电芯片PG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烂苹果改升压用了, 等发帖

那个不发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情况还没有见过 学习i啊、

网友I:
我修不好的也给你发过去,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不好的也给你发过去,行不

大神都修不好的  不接  没那实力

网友J:
如果断开24脚连的电阻   电压出来了    应该怎么维修  可以讲一下思路么

网友:
坏的东西还不少呢

网友K:
我还以为是CPU供电振荡芯片供电脚19V没加上去呢,那个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以为是CPU供电振荡芯片供电脚19V没加上去呢,那个我修过

那个是通病了     看标题  非通病

网友L:
这个维修过程显示出楼主扎实的基础知识!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断开24脚连的电阻   电压出来了    应该怎么维修  可以讲一下思路么

如果在没查SVID SLCK这信号的时候  断开电阻出电压了  就要查这两个信号产生的条件    如果这两个条件正常了  断开电阻还不出供电的  就要用示波器测量供电有没有瞬间产生  或者是根本就没产生      如果是瞬间产生了  就要查  过压 过流信号  如果根本没产生  就要换芯片 换上下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维修过程显示出楼主扎实的基础知识!迅维有你更精彩!

同样   有你也更精彩   期待你的好贴子

网友:
时序很重要呀

网友M:
这问题拿到我手头有点烫手,

网友:
2代的u坏的是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问题拿到我手头有点烫手,

烫手就放水盆里泡一泡 凉了再拿出来修

网友N:
各种一言不合就烧cpu啊   特别是现在的 4 5 6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碰没碰到过   联想双显卡的机器  集显的驱动不装上   独显也是装不上的     这个也一样  CPU内部 ...

我以前  就修台式机主板  !    笔记本不懂  所以请教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各种一言不合就烧cpu啊   特别是现在的 4 5 6代

4 5 6代的  不是烧坏的  而是热量大  虚的

网友:
路过 加了分 收货不少

网友O:
大神~~~!!!!小菜我默默收藏慢慢品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大神~~~!!!!小菜我默默收藏慢慢品味

是不是太谦虚了   都工程师了  还小菜

网友P:
cpu导致这样的花瓶,真是少见。还好楼主修个不出CPU供电的板刚好也给提个醒,先换U了。不然换了我们都先干显卡。

网友P:
想起来,我上次修个Y470也是不出CPU供电,也是EC短路造成。但是我的CPU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P:
cpu导致这样的花瓶,真是少见。还好楼主修个不出CPU供电的板刚好也给提个醒,先换U了。不然换了我们都先干 ...

我的第一想法也是显卡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太谦虚了   都工程师了  还小菜

只能修修简单的故障,复杂的无从下手。。。。

网友:
真溜 时序真名确

网友Q:
版主厉害。我只修简单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版主厉害。我只修简单的。

机简单的  难得  都一样能赚到钱就好

网友:
楼主大神,修的这么轻松,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想起来,我上次修个Y470也是不出CPU供电,也是EC短路造成。但是我的CPU没有坏。

因为我这个是双重故障 所以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不好的也给你发过去,行不

我最多算大人,不算大神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结合,一看就明白,学习了

网友:
昏倒,毛病这么多,客户指定是不修了。

网友:
这水平  雄厚啊  求大腿

网友:
cpu坏了,成本也增加了

网友:
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么牛逼的技术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你!

网友:
楼主最后的花屏然让我开眼了,没碰到过CPU引起花屏的,那么Y470 Y460 Y480平时打不上显卡驱动不会跟这有关系把?昨天弄的Y470装WIN7打不上驱动,装WIN10又没事

网友:
楼主 问下如果SVID又有波 24脚拆了电压也出来 那该检测那些地方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么复杂的信号也能修好,大神请收下我膝盖

维修界大佬  好久没见过你的头像了

网友:
呵呵机器的维修到多少钱了啊

网友:
厉害!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么复杂的信号也能修好,大神请收下我膝盖

对你来说不也是轻车熟路吗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楼主思路真好

网友:
这种我估计修到花屏那里心态就炸了 因为加上换CPU的价格,顾客多半放弃不修了 白忙活

网友:
高手修机 行云流水啊

网友:
不错,就是像我的话有可能去干显呀

网友:
CPU坏的这款还是很烧的

网友:
不过进水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对你来说不也是轻车熟路吗

没驾照,我是骑马来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维修界大佬  好久没见过你的头像了

最近比较忙,较少时间进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驾照,我是骑马来取经

彼此彼此,,,

网友:
这帖质量高!! 实属无水分精华帖。

网友:
真的真的好久好久没看到这样的精华帖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让我的话肯定也干显卡了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表示佩服。 顺便问下 Y450 改过集显没?

网友:
谢谢楼主   ,让我知道了  带南桥的不出VCc  core的思路

网友:
就怕U挂 U挂了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了  我碰到有些客户不修了

网友:
对于我们小小白来说 大神 分析的很清楚 思路很清晰 希望以后多发这样的帖子方便小小白学习 已加分支持

网友:
很多是腐蚀 CPU 风扇下面 或者是 显卡后面的温控

网友:
电路分析和清晰,厉害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个这个机器 也是没CPU供电 条件都正常也是没VID 上家换过PCH的 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对大神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以下省略一万字。。。。。。。。。。。。。。。。 哈哈

网友:
二代 坏得真多

网友:
花屏的话这机器我估计干桥了

网友:
二代cpu 坏的最多

网友T:
换上的EC不忍直视。。
句容诚信电脑
那就斜视
详情

网友:
集显的机子吗

网友:
水平高深莫测呀

网友:
机器修多了 遇到同样问题 自然知道该动哪里

网友:
厉害啊 , 思路清晰。

网友:
这样修好 可要不少钱啊

网友:
现在贵了 人家都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换上的EC不忍直视。。
那就斜视

网友:
对于我们小小白来说 大神 分析的很清楚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技术不错啊,思路很强硬

网友:
机器问题太多太多了,嘻嘻,那天遇到雷劈的机器,没搞好

网友U:
哈哈 你的显示器挂的好恶心啊

网友:
现在的C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真6啊, 佩服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  精华帖里的精华

网友:
老大出手,例不虚发呀。

网友V:
最后一下   点亮我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联想B460机器换的U也多。怎么现在坏的U 没人收了吗?

网友:
最后的判断 是好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最后一下   点亮我了

点亮你了   是不是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哈哈 你的显示器挂的好恶心啊

又不拿来选美   挂的那么美美哒做甚

网友:
楼主表达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第一次看到U集显花屏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要是我就先去干显卡了

网友:
楼主大神啊!Y470风扇下面容易断线

网友:
修信号很历的,,,,,,,,,,,,,,,,

网友:
第一遍看的不是太懂 收藏了 多看几遍

网友:
花瓶不一定是显卡 学到了

网友:
很多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牛x人物啊 我擦 这也能搞得好 佩服 佩服 加分支持

网友:
按时序修,思路很好

网友:
版主发的就是不一样那 能看懂

网友:
问题判断准确没走弯路,果然老湿机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双击666 看来有点复杂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B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应该是19V跑过去了才会挂CPU吧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坏这么多客户维修价格还能接受不,,我遇到几次不能接受的,蛋疼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很好的。思路也是很清晰的

网友:
呵呵 这就是实力 ,学习学习

网友:
前面的倒是很常规的,最后的cpu导致花屏干的漂亮。

网友:
强大的楼主 时序好熟 厉害

网友:
坏好多,客户不修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实力雄厚 6

网友:
这信号查起来 666

网友:
上家要么就是不会,要么就是瞎搞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机子。烧铁管换了 能点亮

网友:
干净利索,最后花屏解决的漂亮

网友:
二代cpu真的是不行

网友:
。。。这。。客户能同意修?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时序真的好重要

网友:
cpu就是坏得多

网友:
大神 膜拜大神 !!!

网友:
一会看看我的 我的是不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