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进bios??

楼主(2017-06-06):
   电脑用着用着会自动重启然后进自动bios,手动重启后有能正常用,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电脑是新配的,不到半过月!

网友:
找售后看看怎么说。

网友:
确实新机器 直接售后就好

网友:
新电脑的话还是直接去找售后服务吧,这样比较好

网友A:
啥牌子的。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在保,就找售后

网友:
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主板什么牌子   回复COMS最佳状态试试

网友C:
我遇见过,SSD的问题

网友D:
进到BIOS的时候   看下有没有认到硬盘。没有检测的硬盘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新硬盘很多假货。

网友:
或者检查电源的硬盘接口线,

网友:
新机器找售后 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直接去售后保修

网友:
主板 问题 新买的 去商家

网友:
还在保的   就拿去保修  别自己折腾  折腾不好也不给保修了   得不偿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的。刷一下BIOS看看

刷啥啊,新机,不到半个月,刷了就没办法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什么牌子   回复COMS最佳状态试试

技嘉,没用,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见过,SSD的问题

详细点!具体是SSD本身的问题还是SATA接口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到BIOS的时候   看下有没有认到硬盘。没有检测的硬盘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新硬盘很多假货。

大哥,没认到盘能进系统?

网友:
检查电源有没有问题,或者更新驱运动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刷啥啊,新机,不到半个月,刷了就没办法保修了

有夹子的不用拆

网友:
直接写个BIOS资料应该就好了,自己小心点别动出外观损伤,就算修不好,也可再拿去质保,我经常换芯片或动桥,没修好就做下外观再拿去质保

网友:
新机子送售后啊

网友:
直接拿去保修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找不到引导设备,你的可能是硬盘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源,内存,,找不到硬盘也会进BIOS,,就这几个问题最大

网友:
键盘 英文 BIOS设置!

网友:
打错了  是硬盘

网友:
技嘉直接升级BIOS

网友:
新机器质量不怎地

网友:
大哥,你 牛逼,小弟公里不到位,做不到那么完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夹子的不用拆

真的,什么夹子,求教!宝上有没有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什么夹子,求教!宝上有没有的买?

有的买的 你找找看

网友:
新板的话就直接找售后吧

网友:
daozu2mb8d0 没识别到硬盘吧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F:
我来猜一猜,是不是台式机,技嘉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没认到盘能进系统?

我说的是直接进BIOS的时候 看下有没有认到硬盘,看清楚再回复。如果觉得建议没用,可以略过。

网友:
ASUS的有板认不到盘会自动进BIOS。也碰到过杂牌电源,供电异常自动进BIOS的,把异常设置忽略就可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猜一猜,是不是台式机,技嘉的主板

高人,对的!方正他们说的五花八门我感觉不怎么可能,到底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在保就找售后吧,省的麻烦!

网友:
是不是网上买的  机器?

网友:
拿去换的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呢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一试

网友:
有保拿去保动了保不了

网友:
硬盘线是否有检查下

网友:
半个月还是找售后吧 让他给你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拿去保修了

网友:
新买的最好找售后

网友:
新买机子肯定找售后啊  免费的

网友:
键盘问题把。你把键盘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