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5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06):
接修一迅台进水机,速拆机,发现键盘和主板都有水渍。主板局部也有发霉现象。按照老习惯先拍照,保护现场。  小心翼翼将进水部位清理干净后,进入实战

先用万用表对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打值,未发现有短路。查图纸测得PQ20的G极为0V,该电压由BQ24780的4脚经PR91和PR84提供,正常时为25V左右。再测BQ24780的4脚也为0V,

说明BQ24780要么坏,要么没工作。

先测芯片供电再说,28脚0V,PR94的VSYSTEM端0V.而VSYSTEM端与PQ20的D极相连,再测PQ20D极19V左右,正常。看来是过孔被腐蚀了。一阵欣喜,断电飞线。上电,自动触发,看来是亮机的节奏。
拔电,装上外壳,咦待机由0.003A跳到0.000A,触发不开机。见鬼,心巴凉巴凉的,再次拆开外壳。上电,测得PQ20G极又为0V,而BQ24780供电正常。此次把矛头直接指向ACDET,运气真好,原来是PR94开路。料板找得一422K电阻,装上OK.附上亮机图                                                                                                    小白第一次发帖,高手勿喷。

网友:
好牛逼的楼主也太谦虚了吧

网友:
谦虚,哪里是小白的思路?

网友:
楼主是在迅维实地学习的吧,修机这么6

网友:
飞根线换个电阻就修好了进水机器,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只能说明迅维实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