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手机好修不

楼主(2017-06-06):
本人想学手机哪位大神师傅带一下咯,目前是小白一个想从事手机维修但是没有接触过想找位大神带哪个愿意可以联系哦我很乐意接受的,还有红米2a手机想刷机怎么刷哦有谁指点一下咯或者说个方法也行啊

网友A:
手机维修需要一定的手工和经验 你可以报名下迅维的相关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维修需要一定的手工和经验 你可以报名下迅维的相关教程

手机好赚钱不

网友:
赚钱 只要你做好了都一样

网友:
可以先进迅维网校看几个手机维修案例和思路http://edu.chinafix.com/

网友B:
维修手机我是先学了基本的拆换配件和简单的吹焊。后面再学的手机机板故障的维修!
如果感兴趣的其实可以学到修主板这一步,要不掌握基本的拆换配件和吹焊就行了!
还有就是维修手机尽量也和回收买卖二手机一起,要不单单维修赚钱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手机我是先学了基本的拆换配件和简单的吹焊。后面再学的手机机板故障的维修!
如果感兴趣的其实可以学 ...

你也是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shouji可以去这里学习一下

这是干嘛的大神

网友:
这个网址是迅维网校,可以学习手机维修哦

网友:
现在手机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迅维网报个网课就能解决。像你手机刷机这更简单

网友:
去讯为学习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