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反复转反复重启掉电

楼主(2017-06-06):
GA-H61M-DS2 REV2.2反复转反复重启掉。通电旬间测电压只有CPU_VTT电压和CPU电压没输出,是先出VTT的,VTT是RT8120D芯片按制的,常坏的芯片型号,更换,触发不掉电,显示OK。这个问题修好了,然后装好进系统,测试中发现所有USB不能用,BIOS也认不到U盘。测过所有USB数值是正常的,以为BIOS问题,刷了BIOS故障依旧,没头绪了,有修过这问题或有思路的,请求邦助。

网友:
内置和外置的都不能用吗???

网友:
USBOC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时钟,南桥。

网友:
看桥是不是坏了

网友:
那如果前面检查都没问题的话,,那可能要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A:
USB不能用无非几种情况 USB供电 时钟 USBESD USBOC 桥

FYY

网友:
看下电压出来玩没有

网友:
查USB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不能用无非几种情况 USB供电 时钟 USBESD USBOC 桥

这位仁兄总结的很全的,一一排除即可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BIOS  桥时钟

网友:
修过也是换RT8120D

网友:
USb所有都不能用,故障桥有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