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40-00开机两声报警(简单问题简单处理)

楼主(2017-06-06):
机型:扬天S740-00
故障:开机黑屏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移动了一下机子就开不起来了(换办公室),之前使用都很正常。
接机后发现开机黑屏伴有两声报警声,由于是移机出现问题,先排除了接触不良的问题,发现这机型是独立显卡,直接风枪加热显卡后开机正常显示,客户描述此电脑只做文档,直接把独显供电电感的L40跟L41卸掉。此机开机如果不接键盘会有两声报警,又由于是移机后出现问题,一直觉得可能是内存或屏线接触问题,而没有第一时间去检测显卡,走了点小弯路。

网友A:
不是已经修好了吗,怎么又把独显给拆了,。、

网友:
楼主的基础还是不过硬盲目的搞

网友B:
断开两个电感就屏蔽了独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两个电感就屏蔽了独显吗?

是的,一体机修得比较少,不知道其它机型能不能这样直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修好了吗,怎么又把独显给拆了,。、

用集显比较放心啊!

网友:
BIOS有没有楼主上传一份吧!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台类似故障,试试看,加热独显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