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P55-M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7-06-06):
今天对面精品拆机店拿来一张点不亮的P55,我拿来一看,华硕P7P55-M,瞄了一眼BIOS芯片上有个X,目测之前被人标注过BIOS有问题,心里暗笑了一下,就把活接了

接上电之后看了一下,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诊断卡卡00,于是乎就先刷了个BIOS,然而。。。刷完并没有反应

看来想的不是原来那样简单,于是把BIOS重新刷回去,上电,想测一下供电,随手就测了一下时钟的晶振电压,咦?两个脚都是0.75V,没有压差

虽然店里没有示波器,但讲道理如果晶振正常工作,两只脚之间应该存在着压差,现在没有存在压差,肯定存在问题,有可能是时钟IC、也有可能是晶振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料板上找了块相同的晶振,换了上去

这次终于跑码了,卡D7,百度了一下好像没什么意义嘛

想了一下,决定再刷下BIOS,刷完开机,ok,正常跑码,接显示器,成功点亮

于是很高兴的把板子交过去了,没想到下午又被找回来了,说是网卡驱动打不上,系统反应是这样的
仔细一看,网卡MAC全是000000000000

突然想起来之前好像听说有些主板刷完BIOS需要刷网卡MAC地址,在坛子里搜索了一下,似乎有个华硕bt工具

网友A:
呃啊啊啊啊,发帖的时候貌似出BUG了,一个积分都没给我啊啊啊

网友:
这晶振坏了,一般都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啊啊啊啊,发帖的时候貌似出BUG了,一个积分都没给我啊啊啊

淡定,没下载分很正常,原创币才是王道

网友:
什么打赏的,手机上打赏不了:liuhan:

网友B:
晶振坏了会出现很多奇怪的故障,不触发 不跑马。谐振电容最好也一起换掉

网友:
高大上。学习了

网友C:
说不过去啊,14.218没有的话根本不会跑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过去啊,14.218没有的话根本不会跑马啊???

店里没示波器就没测,也有可能起振了频率不对?:daizh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坏了会出现很多奇怪的故障,不触发 不跑马。谐振电容最好也一起换掉

souka,学习了。。。

网友:
晶振坏了还跑吗?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换的是桥25M晶振?

网友:
楼主为啥会直接去测量晶振的,直接就找到了故障点 不容易啊

网友:
貌似楼主很牛比啊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