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M PS2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7-06-06):
翔升H61M PS2接口不能用 1脚和5脚都有680欧阻值
4脚5.2电压,咋回事 ,都正常的呀  求维修思路

网友:
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吗,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啊

网友:
外接显卡会不会亮

小宇电脑科技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外部条件正常就先刷BIOS再查IO吧。

网友:
有排容先拆掉再试,如果还不行检查I/O到PS/2的连线,特别注意有些主板是通过两个排阻分压而来的,在I/O正常的情况下换掉分压排阻。

网友:
大哥你有刷分的嫌疑啊  题目都不审

网友:
供电和值都正常先刷BIOS 还有查IO条件和线路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排容排阻容易坏!

网友:
上拉排阻多换几个,对地滤波电容也是多换换,还不行就只能换IO。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先易后难,查下线路,刷刷BIOS,不行就换IO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IO

网友:
IO问题吧!

网友:
估计都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2017-07-07):
我今天也刚修到1块这样的。进BIOS键盘PS2和USB的都能用。PE的不行。量PS2的脚位也有5V  不过量到PS2边上那个排阻  330跟822  发现电压不正常。应该都是5V的  发现有2个脚位只有0.几  发现822不良  换了以后进PE  PS2和USB的都能用了。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