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N78主板无法识别ALC622声卡芯片的维修

楼主(2017-06-07):
一片杰微的N78老主板, 系统里面检测不到声卡ALC662型号,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都是换芯片搞定,谁知道这个板有点特殊,换完还是老样子。 还是按条件老老实实的找原因吧,测量5V、3V供电正常,接下来测5、6、8、10、11这5个连接桥的脚位,当测到8脚时发现敌情,8脚的阻值无穷大,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了,一路跑线(我T,M最讨厌的就是跑线了,跑得眼都花)当跑到BIOS芯片旁边(红圈刮皮处)还是无穷大,再进去就是一体桥了。 到了这里基本可以说是桥的问题了。用大力压一下,尼玛的阻值立马上来500多,确定桥虚焊,上“死刑台”下来后面再测量阻值恢复500多,进PE加载声卡驱动,美妙的声音终于出来了。

网友A:
这么晚了 还在发帖  要注意休息哟  这样加焊 估计用不住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这桥虚焊的恰到好处,只影响到声音。无巧不成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桥虚焊的恰到好处,只影响到声音。无巧不成书!

你这个书字用错了,应该是这个虚!!更贴切!

网友:
折腾声卡都需要bga,应该鼓动客户加个什么usb声卡什么的

网友:
桥空焊的不多,一般换芯片搞定

网友C:
楼主用什么PE?支持声卡的PE不多!我以前有一个,后来很少用就不记得名字了!

网友:
楼主的PE很厉害,是什么牌子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么老的板直接叫客户换代更有的赚

网友:
桥虚焊引起的不认声卡还没遇到过。这也是个有个性的桥

网友:
同问,用的什么PE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PE?支持声卡的PE不多!我以前有一个,后来很少用就不记得名字了!

冯哥  你微信多少啊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
什么PE?这么神奇

网友:
NVIDIA单桥虚焊也真是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冯哥  你微信多少啊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桃子,好久不见了!还好吧!我的微信号是:ylemfeng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了 还在发帖  要注意休息哟  这样加焊 估计用不住

NV单桥的都是焊一下,一般能用半年以上,下次来,继续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NV单桥的都是焊一下,一般能用半年以上,下次来,继续焊。

NV的桥  加焊 还能用半年呐   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看见这种桥 直接扔了  哈哈

网友:
桥虚焊引起的不认声卡故障,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