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 24m37h 玩英雄联盟信号中断黑屏

楼主(2017-06-07):
如题,lg显示器 24m37h 玩英雄联盟一两分钟就黑屏,显示无信号,重开显示器电源也不行,必须要主机重新开机才可以。黑屏时主机还在正常运行,声音正常,键盘指示灯能切换亮灭。分辨率是调到1920x1080的,把分辨率再调高一点也会黑屏显示无信号。正常使用不玩游戏时一切正常。
请教下各位高手,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是lg的通病,我自己的lg就是这样 偶尔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g的通病,我自己的lg就是这样 偶尔黑一下,

那是哪里的问题呢,知道吗?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过自己不太确定,所以来求助,哪位大师有遇到过的说一下,感谢了

网友B:
显示器故障一般和电脑玩什么没有什么关系,,除非玩游戏时改变了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故障一般和电脑玩什么没有什么关系,,除非玩游戏时改变了分辨率,,,

是啊,分辨率设置成比1920x1080大也不支持 会黑屏,有些游对会自己改变主机的分辨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分辨率设置成比1920x1080大也不支持 会黑屏,有些游对会自己改变主机的分辨率吗?

哪可以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D:
可以先换一台显示器测试一下到底是液晶显示器还是主机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换一台显示器测试一下到底是液晶显示器还是主机问题哦

谢谢你的建议,修显示器我还是个小白。这个显示器是外置电源,升压驱动一体板的,摸了下很多地方都烫手,主芯片,两个大电感,5v转3.3v的三端稳压器都很烫,所以直接订了块板,整个都换掉算了。经验不足就怕判断失误,一旦判断错了,成本高了不说来回折腾时间也浪费了还让客户觉得你技术不行

网友:
买个程序试试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吗

网友:
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其实刷个程序也是可以的

网友:
在爱修网,那里很全的

网友:
此显示器是电源驱动升压一体的,整个这个主板换了全新原装的,故障依旧,游戏也重新安装了还是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显卡问题,散热不良或者老化。一直都没有拆开主机检查过,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个你先检查下电源电容有没鼓包  很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游戏里面有个分辨率给他调低点试试

网友:
不能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外置电源应该先换了试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什么段位了 。 小小的水一下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是显卡问题,拆机后看到显卡风扇转得慢,量了下电压才4v,显卡风扇供电正常12v才对,直接拉了个12v过来,问题解决

网友:
好 评论 积分 下载分 搜索分 啥都要分 为啥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