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000

楼主(2017-06-07):
联想V3000待机过大,0.1

拆机测3V 5V阻值 3V 046欧姆 5V 000欧姆
直接烧鸡发现CPU供电芯片坏了, 取消后5V不短路了阻值356欧姆,奇怪3V直接短路了,烧鸡发现CPU芯片发烫。没有维修价格了、其实我的第一感觉就是CPU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3V有问题烧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没有维修价格? 应该是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

网友A:
是断开5V,3V短吗?为啥之前3V有对地46欧,是不是就是CPU的事

网友B:
再认真查查,也许能修好,,,

网友C:
那你报价多少钱啊,放弃可惜

网友:
这个你判断的 太武断了吧

网友D:
我断开3V5V测后继短路了,3V烧出来就是CPU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断开5V,3V短吗?为啥之前3V有对地46欧,是不是就是CPU的事

我一开始就怀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认真查查,也许能修好,,,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报价多少钱啊,放弃可惜

我们做学生的生意,报的低

网友:
桥在CPU上,有46,应该是不是桥没坏透??再查下。。。。。

网友:
CPU供电短路的话CPU坏的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断开3V5V测后继短路了,3V烧出来就是CPU发烫

烧机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接入电压,还有限下流

网友:
别这么急着下定论啊!有点武断 跟着3v走一遍吧!

网友:
还可以报价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还要注意一下你的接入电压,还有限下流

我估计就是没限流,感谢!下次我就晓得要限流了,不然要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都很少人修了,到处都是料板和好板子的。

网友:
要是CPU有问题的话就直接换板吧稳定又赚钱。。。。

网友:
应该是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不好能

网友:
那不一定啊   你要说CPU供电短路 吧cpu烧了 可以理解     有些钱没有必要转

网友:
CPU发烫不一定就会坏,我修过一个I7发烫的 很烫 最后把上下管 滤波全换后解决 CPU还没坏

网友:
3V短,    坏CPU太常见了        换个CPU吧

网友:
如果价差不大,一般换板实在...................................................../...

网友:
桥和CPU在一起的,烧鸡CPU温度高,CPU坏的概率很高,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现在修这种一体的,最怕cpu坏。成本太高了。修好没什么意思,

网友:
CPU坏的几率大,建议换主板,稳定。。。。。。。

网友:
3V烧CPU没有见过,烧EC和PCH见得多,兄弟多查查是不是串电了

网友:
板载CPU坏的都不 修............................

网友:
    都没有查仔细  就断定  还是好好查一下吧   只是短路  应该不会太难修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CPU供电芯片坏,也会导致CPU烧坏,CPU芯片难换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也会导致CPU烧坏,我确实遇到很多个

网友:
应该是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这钱赚的不容易呀估计楼主搞了好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