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主板进水

楼主(2017-06-07):
X556UJ_MB REV:2.0
有待机不触发,测3V 5V有电,主板是进水的机器,没有点位图,实在没办法,请高手们帮忙想想
主板图

网友:
按下开关,LED灯有没有亮的,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华硕的 有图纸也没用  还有点位  缺一不可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修着的确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 就难办咯

网友:
只能想办法找下点位 或者找类似的参考了

网友:
就是没的点位,没任何反应EC的图纸也没找到。

网友:
进水部分清理干净,拿去做交换吧,没图纸没点位硬修可能浪费很多时间,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做交换注意一点,  我以前交换上当受骗过一次, 再也不敢做交换了。

网友:
有些华硕有3、5V不代表正常,5V有可能上电的时候才出来,考虑 一下这个思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看一下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华硕后面的机器没有PDF的图纸,确实比较麻烦了

网友:
楼主 最后这么样了  有修好吗

网友:
去X宝问问点位,有可能还找得到,,,,,,

网友:
这种 进水的没点位的话 就只能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