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开机,时好时坏???

楼主(2017-06-07):
  开关针开机,时好时坏,有时可开,有时不能开。能开各电压正常。不能开机时,短接绿线到地强制开机,有些电压不出,缺什么信号?????

网友A:
短接绿线  有些电压不出是指哪里的  电源的还是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  有些电压不出是指哪里的  电源的还是主板的

当然主板,总线电压,cpuvtt cpu电压

网友:
就从不出的电压开始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主板,总线电压,cpuvtt cpu电压

哪些电压没出  你得说出来啊    顺序是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网友:
是哪些电压没出,就查这电压

网友:
不能开的时候查查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有些待机条件不满足,强上电,桥不会发出SLP_S4信号去开启内存,自然没什么供电会正常

网友:
可以查查IO的触发脚位之类的,或者看看哪些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查待机电路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