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b4400进水

楼主(2017-06-07):
拆机有腐蚀清理之后发现电池充放电芯片哪里烧断线了飞线解决 装机亮机之后 后面测试翻开盖子没按开关自己开机什么意思 求解!!!
芯片

网友:
查查休眠开关,,,

网友A:
自动上电吗
凌晨一点半
对关机再翻开盖子 自己就开机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吗
对关机再翻开盖子 自己就开机了

网友:
来自: 甘肃
看看休眠电路

网友:
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休眠电路有问题 那个待机芯片查下

网友:
休眠信号查下

网友:
RTC电路查下 BIOS刷一下 还有休眠开关

网友:
继续查下进水位置的相关信号 重点查和触发有关的

网友:
查一下休眠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休眠电路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休眠电路故障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