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LP140WH2 白屏故障

楼主(2017-06-07):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张屏是哪里引起的故障    冷机开机可以正常10分钟左右屏幕就慢慢变白    热机开机1分钟的样子就慢慢变白

网友:
白屏时查查板上的电压,,如果都正常,那这个屏基本报废了,,

网友:
LG的屏,老通病了,还有闪屏,期待论坛里面的大神有解答的。

网友A:
LG屏,可能是那个负27V出问题了

网友:
LG的屏,解决不了,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屏,可能是那个负27V出问题了

VGH   19V

网友:
屏基本报废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故障出现时重点测量VGL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有热稳定性不良的元件的

网友:
我有个dell的显示器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已丢.

网友:
就是LG液晶屏门的东西,真那么容易折腾大家早赚大发了

网友:
VGH  20几V   VGL负电压  没一下哪个不正常

网友:
我有个LG的显示器是用个十来分钟花屏是哪里的问题  换点屏套件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屏线看一下

网友:
楼主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测量各路屏电压,如:VGL  VGH  AVDD  VCOM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