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70R5E

楼主(2017-06-07):
型号470R5E
版号BA41-02176A
现在的问题是插上适配器需要等待4秒 按开关才会加电,4秒前按开关是不会上电的 内置电池是坏的没电
如果开机后关机再触发是不需要等待的,只有拔掉适配器再开机才会出现我说的问题
A(这是正常的,是因为内置电池没电导致,换个好的电池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B(这是不正常的,换了好的电池也没用)
三星不太了解,量太少,没修过几次,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主板是否正常,

网友:
你是要我们选AB吗?我应该是4秒内 某个电压或信号没达标,有电容延时

网友:
修过几个三星的是这样的

网友:
那我就放心了,是不是设计之初就是这样,电池坏了,就让你用着不爽,你自然就会换电池,

网友:
三星好像都这样 有延时 开机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那意思就是有好的电池,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吧,是不是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插上好的电池,是不是就不会出现等待的问题

网友:
三星好像都是这个现像吧。都会延迟几秒才能开机

网友:
看来兄弟三星修的少啊,不都这样吗?有几秒的延时

网友:
三星就这样。大电池是好的。就正常了

网友:
太好了,不用再纠结了

网友:
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
AB都不完全准确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