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INI WIFI 怎么强制打开开关

楼主(2017-06-07):
小新V3000的机器, 装WIN7 WIFI开关打不开,合盖休眠再唤醒开关就自动打开了。这种WIFI断哪个脚是强制开启?

网友:
有人知道么?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好像是断开20 脚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20脚

网友:
割掉56脚 老的割掉20脚

网友:
这个网卡56脚是空的,没有铜

网友:
有研究出来了没有啊。同求

网友A:
先装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再不行找图纸查看此网卡接口开启脚
这好像是个千兆无线网卡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再不行找图纸查看此网卡接口开启脚
这好像是个千兆无线网卡

装了怎么都不行 合盖休眠再唤醒就自动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了怎么都不行 合盖休眠再唤醒就自动开了

有图纸么?找图纸看看
好像是图中右幅中间4针中的左1

网友:
告诉你一个快捷不动烙铁的方法,先打开图纸,找这个无线网卡的开启脚是哪一个,然后你再对应该到是插槽的哪个脚,再把无线网卡的触点给贴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么?找图纸看看
好像是图中右幅中间4针中的左1

好 了,右侧 中间四脚的右1  贴上贴纸隔断了好了。

网友:
断开56脚,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这样还真行啊,我搞过

网友:
这个论坛不是早就有了的嘛

网友:
这个带查一下 图纸在行

网友:
割56脚,这个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