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能认到中国移动,打电话提示请关闭飞行模式

楼主(2017-06-07):
红米2进水机,接机时无显示,修好背光后能显示了,
但无信号,能认到中国移动,打电话提示请关闭飞行模式,
开关拆了,功放拆了,打电话还是提示请关闭飞行模式,求助高手”飞行模式“受控于哪个芯片!!!
飞行模式

网友:
检查一下功放电路。

网友:
功放要装上,拆了就没信号了。

网友:
红米2分移动联通电信版本的,如果是移动版用移动卡分别测试4G 3G 2G上网反映。然后再测试移动3G 2G的通话情况缩小范围

网友:
进水机主要是仔细看进水严重的小电阻。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关注,最后还是换射频IC修好了

网友(2017-07-13):
楼主高人啊,之前碰到过就是正常用着出现的这个故障,没头绪退了。

网友:
信号部分维修本身就很蒙圈的,学习了,大神

网友:
信號維修真的不容易 趕快過來看大神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