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无显

楼主(2017-06-07):
开机无显示,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你这个太笼统了,说的详细点嘛

网友:
你这叫人家这么帮你 电路跑到多少 又没有过内存 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BIOS换个电池试试  不行就看显卡,因为你的问题过于简单

网友:
独显的话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 ... ;orderBy=studentNum看看这里的维修案例  你会有启发的

网友:
开机无显?可能有很多原因 拆机检修    求助建议多写点测试数据

网友:
说的不详细,比如电流到多少?有没有跑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