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开机卡LOGO解决办法 最新BIOS

楼主(2017-06-07):
华硕X55VD 开机卡住ASUS 按键盘什么键都没反应,进不了系统进不了BIOS。
刷新版 BIOS解决故障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X55VD REV 3.1 板载U独显BIOS资料 .zip

网友:
LOGO死机刷BIOS  看外设 搞南桥

网友:
一般卡LOGO 多是BIOS 问题

网友:
这个本子的故障之前遇到过

网友:
外设 的很多哦 啦LOGO

网友:
一般先排除软件,再动硬件了。

网友:
碰到的ASUS  卡logo  几乎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