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E4960I一体机 黑屏,

楼主(2017-06-07):
如题开机都正常 一会黑一下    一会黑一下  一直反复,    黑的时候用手电筒照也没有图像  不是暗屏,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高压和背光的问题,应当向前查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屏线接口背面的主控芯片坏了,这个芯片就像显示器的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一样。

网友B:
你那个机器的主板板号是多少,是不是这个,是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坏了

网友:
检查高压这一块

网友:
难道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机器的主板板号是多少,是不是这个,是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坏了

我G41 的    这个芯片有  型号不一样

网友:
集显的。换过CPU 内存

网友:
拆开看看是吧是屏线,供电看看

网友:
检查下屏幕供电吧 我遇到过  黑屏的时候电源不足

网友:
不是暗屏估计和高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先排除一下屏幕,屏线的 问题吧,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哈

网友:
一个一个检测 恭喜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一下屏幕,屏线的 问题吧,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哈

主板的事  屏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屏线接口背面的主控芯片坏了,这个芯片就像显示器的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一样。

恩呢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查一下屏供电吧

网友:
我觉得要查3V5V的电感,一体机我遇到过很多3V5V待机线圈MOS不良的

网友:
估计是背光的问题或者灯管

网友:
查下待机信号 LID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楼主没搞定送我这里了。也是没有思路,灯管代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黑屏时候什么状态?黑屏系统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楼主没搞定送我这里了。也是没有思路,灯管代换后故障依旧

他等不及了,因该是找你了,不是屏的事我试了,换高压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