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07):
今天遇到一台 联想一体机   C200     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
拆开  查 开关键  无电压   查保险  未断   查PQ37  如图

这肯定不对啊     原管  4407A  换了一片  依旧不对  继续查4脚电压来源

PR196  标识224   测得阻值320欧左右   拆下 电阻没问题,问题查到  PC209有阻值

换了个贴片电容   搞定  !!!

网友A:
正好也修道这机子 看看

网友B:
老板维修台比较凌乱啊

网友C:
电容漏电了,一体机不知道好修不

网友D:
联系C200, 换灯管,刷程序的也不少。

网友E:
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也修道这机子 看看

这机器  需要刷程序的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维修台比较凌乱啊

哈   这才是一角。。。整个台子更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对地短路了?

没短路  电容变性了。。。变成了320欧的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C200, 换灯管,刷程序的也不少。

对  这款机器 cpu是凌动   好多都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电了,一体机不知道好修不

还行  我感觉比现在的新一点的台式机主板好修

网友:
维修好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对地短路了?

原来如此。

网友:
心细的人就是你拉

网友:
  都是一些通病11

网友:
咋个意思,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老点的一体机还是比较好修的。都是小毛病居多。就是拆装烦人,

网友:
这种问推不怎么好排查

网友:
一体机 修起来 有些麻烦诶

网友F:
这个万用表好牛 还能抬头啊
laq1357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哇哈哈哈
详情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万用表好牛 还能抬头啊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哇哈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好多是PQ37烧毁,后面短路

网友:
电容还能变性啊,,,,,是软击穿的意思吗、

网友:
知道原因不?

网友:
赞!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