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3SD 4.1B版本 加电重启4回亮机

楼主(2017-06-07):
我看论坛了  是刷USB 3.0 BIOS 就好   我下载了许多   刷机报错  刷不进去  以为芯片坏了  定新的  也是刷不进去   着急求助 各位大神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建议你换个你的编程器试试或者找别人代刷下试试

网友:
你是用编程器刷的吗?可能你在系统下面刷,系统里面肯定是刷不了的。

网友:
确定你的编程器没问题?然后就是刷的时候引脚是不是都接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