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 通电不触发

楼主(2017-06-07):
求指点 盈通G41 V4.1 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来自: 甘肃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G41 一般SB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不触发 就查触发电路啊 啥也不写 你是来水分的吧

网友:
看了你的主题贴全都是一句话的贴子 再发现你发一个这样的贴子 就一个 你的帐号收回 好自为之

网友:
求助太简单了 建议你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查吧

网友:
惨了 版主来了。。。

网友:
lz你确定你不是水分的??

网友:
说的太longtong了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先放电,不行 刷BIOS 的现在的板子BIOS多

网友:
不触发,待机伺候

网友:
按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不触发 就查触发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