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个看图的问题

楼主(2017-06-07):
如图一样,5脚供电正常,1脚3.3V正常,但是2脚没电,这个2脚电压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看。芯片的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看的出来。现在芯片1脚没电,追查到U182脚没电,就不知道是这个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输出,是不是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新手提问,望各位解答

网友:
如图一样U18,5脚供电正常,1脚3.3V正常,但是2脚没电,这个2脚电压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看。芯片的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看的出来。PU4现在芯片1脚没电,追查到U18,2脚没电,就不知道是这个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如果是输出,是不是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新手提问,望各位解答

网友:
这是基础,U18是与门芯片,1+1=1(1脚+2脚同时高输出高)
可以进迅维网校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图1供电芯片控制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呢?只有此芯片工作正常了1脚才会开漏输出,好好查查

网友:
兄弟,这个基本可以通过看信号画箭头方向判断是进还是出,当然图纸也有画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了解芯片的工作流程,这个脚的这个信号的含义,这个需要去学习一下,建议去迅维实地去学一下

网友:
DELAY_VR_PWRGOOD相对于U18来说是输入信号,相对于PU4来说是输出信号。芯片引脚定义会给出输入还是输出,有的图纸也会画出来(有箭头,不一定准)多看多分析就知道啦。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的解答,感谢

网友:
我也不太会看。。。。慢慢摸索

网友:
+比-大就输出

网友:
慢慢摸索,

网友:
解答你疑问 芯片的输入输出 , 其实这个你多芯片定义就知道 那些是芯片的工作条件 那些是产生的了

建议你先看下基础知识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jichu 这里可以参阅

网友:
这个像是与门芯片  楼主还是多学学基础知识吧

网友:
这是个与门 12脚都要为高1脚才能输出

网友:
错了 不是1脚 是4脚才能输出

网友:
1脚是电源好信号,芯片工作正常就会有3.3V。如果1脚对地,可能是后级电路有短路拉低1脚电压

网友:
看一下电路基础,这个图很轻松的与门1、2脚都为高才能输出高,PU4 一脚电源好信号是输出,由3V上拉为高,2脚没电可以查PU4工作条件,还 有是否被其它电路拉低了信号

网友:
兄弟这种基本的原件你最好还是去看看视频或者书学习学习

网友:
迅维网校可以的

网友:
基础很重要,常用的就那么10多个零件,了解特性后在分析电路,建议网校学习

网友A:
你把U18的1脚2脚短路一下,看看4脚有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U18的1脚2脚短路一下,看看4脚有没有输出。

短接了也是没有电。

网友:
黄老师有个电子基础教程 可以搜一下 关于门电路论坛也有教学 自己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了也是没有电。

短接了后1脚2脚有电压吗?